在NT31C上怎么显示负数?

楼主(2010-05-14):
我按照NT31C操作手册上,设置一个-5的数字的显示,内存表选1个字,BCD存储类型,其他选择十进制,整数为4位,小数为0位,显示负号。可是它只能显示出9995的数,是什么原因?怎么设置对?谁使用过显示负数的例子?

网友A:
PLC里给的数据是多少?如果是存储类型BCD码,十进制带符号显示1个字,要显示-5,PLC里给的数据应该是F005,请问PLC里的数据给的是F005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