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项目??请教!!

楼主(2010-05-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你如果用的是普通的开关量点来做,首先你要了解一点,PLC的触点动作电压是24V。。。 还有一个,动作间隔时间是1ms,用普通开关量点来采集,太频繁了,如果是继电器的,压根反应不过来。。。

网友A:
你确定台达的是用普通的开关量来采集的吗?太频繁了,不可能反应过来的,一秒钟要动作多少次,你算下

网友B(2010-08-08):
原来是在设置编码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