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永宏的PLC问题

楼主(2010-06-12):
本人第一次用永宏的PLC,是 FBS-32MA,程序能输入也能读出。输入程序运行PLC后RUN灯闪烁,但是输入点输入后没反应,(输入点的LED指示灯也不亮)不知是何原因,是不是PLC坏了?还是参数设定错误?

网友A:
你是按照它的接线方式接线的吗?? PLC运行中,看你的输入和输出点是否有电压,每一个点都要行程回路才会输入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