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cpu中的程序能不能上传到电脑中?

楼主(2010-06-15):
请教:西门子s7-300cpu中的程序能不能上传到电脑中?我的邮箱是zf99188@163.com不胜感激!

网友A:
怎么不能呢 只要你电脑中安装有Step7的软件 并于PLC进行连接然后进入在线状态 肯定能够上传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还需要根编程电缆或通讯卡

网友C:
网线也行哈!如果用的是用的TCP/IP的通讯方式。

网友D(2010-09-10):
一般的编程人员都加密了,上传到电脑得费一番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