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大家来来看看这个怎么弄

楼主(2010-06-17):
1)入库车辆前进时,经过1#传感器→2#传感器后,计数器A1,后退时经过2#传感器→1#传感器后,计数器B1;(计数器B的初始值由计数器A送来)只经过一个传感器则计数器不动作 2)出库车辆前进时,经过2#传感器→1#传感器后,计数器B1,后退时经过1#传感器→2#传感器后,计数器A1;只经过一个传感器则计数器不动作 3)车辆入库或出库时,均应有警铃报警(可分别设置),定时3s 4)仓库启用时,先对所有用到的存储单元清零,并应有仓库空显示 5)若设仓库容量为50辆车,则仓库满时应报警并显示。 6)若同时有车辆相对入库和出库(即入库车辆经过1#传感器,出库车辆经过2#传感器),应避免误计数。

网友A:
请教各位,入库车辆后退和出库车辆前进有什么区别吗,怎么感觉一样的啊,还有怎么才可以避免:若同时有车辆相对入库和出库(即入库车辆经过1#传感器,出库车辆经过2#传感器),应避免误计数。各位大虾给咱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