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几道WINCC(6.0)+PLC(S7300)+变频器(MM440)的实训程序

楼主(2010-06-26):
各位前辈,我是西门子的初学者,最近买了本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的《电气自动化控制技术实训教程》,感觉下面几道实训题综合性强,能在练习中很快提升水平,可惜书上没有提供参考的程序。求前辈们试做一下,以资借鉴,在此谢谢各位前辈了!!!我的邮箱是lcr_6406@126.com。 (一)题目名称:PLC在钢包车走行及钢包车顶升上的应用 1. 工艺流程: 任务:图所示为钢包车走行及钢包车顶升示意图, 7014 钢包车走行由M1三相异步电动机拖动,钢包车走行有一处理位减速极限SQ4和一个处理位停止极限SQ3,和一个原始位极限SQ5。当钢包车顶升在低位且处理位极限SQ3未到时,钢包车走行才能向处理位开,当钢包车开到处理位,才能启动液压泵M2。钢包车顶升动作由液压驱动,由液压泵M2、换向阀控制,钢包车顶升有一低位极限SQ2和一高位极限SQ3,换向阀NK1线圈得电时顶升上升,换向阀NK2线圈得电时顶升下降,钢包车顶升高度由一测距仪检测,钢包车顶升最大行程250cm。 2.控制要求: (1)控制设计符合电气设计规范,具有必要的保护功能; (2)工作方式为按操作人员在WINCC画面上设定好钢包车顶升高度后,按自动按钮,钢包车先返回原始位,阀NK3打开给钢包车加料,10秒后,自动关闭NK3阀,钢包车自动向处理位开; (3)电机M1由变频器拖动,钢包车向处理位开动时,电机全速运行,到处理位减速极限,速度减半运行,到处理位停止极限时停止运行; (4)钢包车到处理位后自动启动钢包车顶升,速度设为100cm/min,自动计算顶升高度,当到达设定高度时钢包车顶升自动停止。10秒后钢包车自动下降,到底位后自动启动走行电机返回原始位。 (5)用WinCC界面显示钢包车顶升示意图,要有钢包车顶升高度输入窗口、上升和下降用箭头线显示; (6) 在信号控制屏上有电机和传送带工作状态指示。 3.考核要求及评分标准: (1)画出PLC控制系统原理图(不画主电路部分)。 (2)完成远程机架与接触器盘的正确接线(不含主电路部分)。 (3)按控制要求完成硬件组态、并下载到PLC。 (4)能实现所有的控制功能。 (5)WINCC界面功能。 (二)题目名称:PLC在上料爬斗生产线上应用 控制要求及考核内容: 1、 工艺流程: 任务:所示为爬斗示意图,爬斗由M1三相异步电动机拖动,皮带运输机由M2三相异步电动机拖动。自动工作时,当按下启动按钮料斗自动停止在下限SQ2处,料斗停止后启动皮带电机M2,皮带对料斗进行装料20S后,料斗从SQ2开始上升到上限后,自动翻斗卸料,同时翻斗上撞行程开关SQ1,经5秒卸料后随即下降,达到下限 爬斗生产示意图 7015 SQ2停止;料斗停止后启动皮带机电机M2,皮带对料斗进行装料20S后,皮带机自动停止,料斗则自动上升,…… .当皮带机运行8次后为完成一批送料任务,料斗完成任务后在下极限等待执行下批送料任务。 2、 控制要求: (1)控制设计符合电气设计规范,具有必要的保护功能; (2)工作方式分为手动和自动两种操作方式; (3)电机M1由变频器拖动,电机上升时全速运行,下降速度减半运行 ; (4)自动循环时应按上述顺序动作,如果料斗不再下限启动时自动回下限。手动时料斗可以停在任意位置,起动时可以使料斗随意从上升或下降开始。 (5)程序要有工作状态、故障0.5HZ闪烁显示功能。   (6)用WinCC界面显示爬斗生产示意图,料斗上升和下降用箭头线显示。同时显示电机电流、电压曲线。 (7)变频器和PLC之间采用DP总线方式,总线已联好。 (8)在信号控制屏上有电机和传送带工作状态指示。 (9)完成远程机架与接触器盘之间的控制线路接线。远程机架与PLC之间采用DP总线方式,总线已联好。 (三)题目名称:物料传输PLC控制 1.工艺流程: 物料传输控制工艺流程图7016 工艺流程如所示,当运料小车传动装置准备就绪,按下启动按钮,首先要使运料小车返回初始位A位。当运料小车已经到达A位时,打开进料电磁阀,物料通过料斗向运料车上料,2秒后,关闭进料电磁阀,同时启动运料车,运料车从位置A向位置B点运行(运料车通过变频器所带的电动机进行拖动),当其运行到位置C时,启动1#皮带,同时运料车开始减速,当运行到位置B时停止运行。1#皮带运行后经过一定的延时(时间由编程软件的变量表设定)后自动启动2#皮带。两条皮带由用接触器进行控制的两台不可逆的三相异步电动机驱动。运料车到位置B停车,开始卸料(不带电气控制),5秒卸完料,小车从位置B自动返回位置A。小车返回时经过位置C时开始减速,同时2#皮带停止运行,再经过5秒1#皮带停止运行。运料车回到位置A停车后等待接料进入下一循环,执行两次循环后自动停止在位置A;如果在运行过程中操作工按下急停按钮,运料车和皮带机能够立即停止;如果在运行过程中,操作工按下停止按钮,则在当前周期完成之后,运料小车自动停于位置A。(位置A、B、C三处均各设有一个接近开关) 2.控制要求: (1)操作控制键要符合电工规范常用习惯,并具有必要的保护功能。 (2)完成上述任务时分手、自动两种操作方式。在WinCC上能实现手、自动切换,且自动时能实现启停控制;在控制柜上也能实现手、自动控制。 (3)当皮带机出现过载时以0.5Hz频率闪烁显示。 (4)采用规范化软件程序方式编写程序。 (5)用WinCC组态软件在计算机屏幕上显示物料传输控制工艺流程,并显示运料小车的转速、电流曲线。 (6)在控制屏上有工作状态指示。 (7)运料车从位置A运行到位置B与从位置B运行至位置A的速度按下图所示,给定信号由变频器设定。 7017 注:t1=3s t2=2s n1=1400rpm n2=500rpm 运料车实际运行速度曲线 3.考核要求及配分: (1)画出正确的PLC接线原理简图(不画主电路部分)。 (2)按控制要求完成硬件组态、并下载到PLC。 (3)能实现所有控制要求。 (4)完成远程机架与接触器盘的正确接线(不含主电路部分)。 (四)题目名称:物料加工系统 1. 工艺流程:7018 有一套如图所示的物料加工系统,该系统由物料供应站(A点)、物料加工站(B点)、物料装配站(C点)、物料仓库(D点)和运料小车构成,其工作方式:运料小车从A点取料运至B点,在B点卸料加工,待加工完后将加工好的料运至C点进行装配;为了提高运料小车工作效率,小车返回A点取料到B点卸料后,立即到C点装料并送到D点;卸完料后,小车从D点返回到B点装料,装车后运至C点卸料,完成后小车从C点返回至A点继续取料,进入下一个循环。 运料小车由变频器控制,假定物料在加工站(B点)和物料装配站(C点)由三相交流电机驱动,其站内处理时间为5S。 工艺布置图 2. 控制要求: (1)符合电气设计规范,具有必要的保护功能; (2)工作方式分为手动和自动两种操作方式;手自动选择分为两地控制:一是外设硬件,二是WinCC界面控制;自动运行方式下:外设和WinCC界面均能实现启停控制,按下停止按钮,完成当前循环后自动停于A点,小车装卸料时间均为2秒。 (3)按下急停按钮运料小车立即停止,急停信号解除后恢复当前的状态。 (4)在信号控制屏上有工作状态指示。 (5)完成远程机架与接触器盘之间的控制线路接线。远程机架与PLC之间采用DP总线方式,总线已联好。 3.考核要求及评分标准: (1)画出PLC控制系统原理图。 (2)完成远程机架与接触器盘的正确接线。 (3)按控制要求完成硬件组态、并下载到PLC。 (4)能实现所有的控制功能。 (5)WinCC界面。 (五)题目名称:物料分拣PLC控制 考核内容及控制要求: 1、 工艺流程: 7019 物料分拣控制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如图所示,当运料小车传动装置准备就绪,按下启动按钮,首先要使运料小车返回初始位A位。当运料小车已经到达A位时,打开进料阀,物料(每批物料要么为黑色要么为白色)通过料斗向运料车上料,2秒后,关闭进料阀,同时启动运料车,运料车从位置A向位置B点运行,当其运行到位置C时,启动皮带电机(皮带机通过变频器所带的电动机进行拖动),当运行到位置B时运料车停止运行,然后开始卸料(5秒卸完料),卸完料后小车从位置B自动向A位置方向返回,经过C点时如果皮带上物料为空,停止皮带电机,继续向A位运行,到达A位重复前面的过程进入下一循环,否则停于C点。当物料在皮带上运行时,如果检测为白色物料启动推料机1将白色物料推进料槽1;如果检测为黑色物料启动推料机2将黑色物料推进料槽2。运料车和推料机均由三相异步电动机驱动。如果在运行过程中操作工按下急停按钮,运料车和皮带机能够立即停止;按下停止按钮,则在当前周期完成之后,运料小车自动停于位置A。(位置A、B、C三处均各设有一个接近开关) 2、 控制要求: (1)操作控制键要符合电工规范常用习惯,并具有必要的保护功能。 (2)完成上述任务时分手、自动两种操作方式。 (3)运料车运行时以1Hz频率(占空比为20%)闪烁显示。 (4)采用规范化软件程序方式编写程序。 (5)在控制屏上有工作状态指示。 7.4.1.2考核要求及评分标准: 1、 画出PLC控制系统原理图(不画主电路部分)。¬¬¬ 2、 完成远程机架与接触器盘的正确接线(不含主电路部分)。 3、 按控制要求完成硬件组态、并下载到PLC。 4、 能实现所有的控制功能。- 5、 安全文明生产(完成接线后,必须经过监考人员确认后方可送电。) 7.4.1.3 说明 1、控制柜的按钮、信号灯与PLC主站的输入、输出接口线均已接好; PLC、变频器、远程机架总线已接好。 2、主回路不用接线,接触器、电机无故障。 3、完成接线,必须经过监考人员确认后方可送电。 4、远程工作站上I/O模板、接触器和热继电器上所有接线点均已对应延伸到端子排上,所有接线点在端子排上完成。 (六)题目名称:泵站水池PLC控制 控制要求及考核内容: 1、 工艺流程:7020 有一套如图所示的泵站控制系统,该系统由两台泵组组成,其中1#泵组为变频泵,2#泵组为工频泵。其自动工作方式:当高于2水位时,延时5秒启动变频泵,变频泵以50%的速度运行;若水位达到3水位,变频泵以100%的速度运行;若水位达到4水位,工频泵启动,与变频泵一起抽水;当水位下降到2水位,切除工频泵,当水池水位低于1水位时两台泵停运。工频电机功率为7.5kW,电动闸阀电机功率为1.5kW。 2、 控制要求: (1)符合电气设计规范,具有必要的保护功能; (2)工作方式分为手动和自动两种操作方式; (3)泵组启动时,泵组先运行后开闸阀;泵组停止时,先关闸阀后停泵组; (4)“显示面板”作泵站水位状态显示。当低压1水位时,“1水位”指示灯常亮;当高于1水位低于2水位时,“1水位”、“2水位”指示灯以0.8Hz频率闪烁;当高于2水位低于3水位时,“2水位”、“3水位”指示灯以2Hz频率闪烁;当高于3水位低于4水位时,“3水位”、“4水位”指示灯以2.5Hz频率闪烁;当高于4水位时,“4水位”指示灯常亮;任何时候状态指示灯最多只有两盏点亮; (5)1#泵组由变频器控制,变频器和PLC之间采用DP总线方式,总线已联好。 (6)在信号控制屏上有泵组工作状态指示,并统计2#泵工作时间。 (7)完成远程机架与接触器盘之间的控制线路接线。远程机架与PLC之间采用DP总线方式,总线已联好。 7.4.2.2 考核要求及评分标准: 1、画出PLC控制系统原理图(不画主电路部分)。¬¬¬ 2、完成远程机架与接触器盘的正确接线(不含主电路部分)。 3、按控制要求完成硬件组态、并下载到PLC。 4、能实现所有的控制功能。 5、安全文明生产(完成接线后,必须经过监考人员确认后方可送电。) 7.4.2.3说明: 1、控制柜的按钮、信号灯与PLC主站的输入、输出接口线均已接好;PLC、变频器、远程机架总线已接好。 2、主回路不用接线,接触器、电机无故障。开始水位在1水位以下,不考虑水位在其它中间水位 3、完成接线,必须经过监考人员确认后方可送电。 4、远程工作站上I/O模板、接触器和热继电器上所有接线点均已对应延伸到端子排上,所有接线点在端子排上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