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机械-磁粉探伤机列表

楼主(2010-06-28):
石油机械-磁粉探伤机列表 油套管端头磁粉探伤机:油套管端头磁粉探伤机用于对油套管端头及螺纹的探伤。检测部分含加厚段内外表面、过渡段内外表面、过渡段后120mm内外表面及端面、坡口的纵向、横向及各个方向的缺陷。 钻杆端头磁粉探伤机:钻杆端头磁粉探伤机用于对钻杆端头的探伤。检测部分含加厚段内外表面、过渡段内外表面、过渡段后120mm内外表面及端面、坡口的纵向、横向及各个方向的缺陷。 钻挺磁粉探伤机:钻挺磁粉探伤机主要针对钻挺的全方位检测。该机为专用型磁粉探伤机设备,可以选用连续法或剩磁法进行探伤作业。周向磁化采用通电法,纵向磁化采用线圈法对工件进行交流复合磁化,具有断电相位控制功能。在夹持装置的两端分别有进料系统和出料系统,对于超长工件可采用分段磁化,工件可夹紧旋转观察,一次性磁化可检查出磁化范围内工件表面和近表面因材料,锻压,淬火,研磨,疲劳而引起的裂痕及夹渣等细微缺陷。 钻杆焊缝磁粉探伤机:钻杆焊缝磁粉探伤机主要用于对钻杆焊缝的磁粉检测。(钻杆与接头通过摩擦焊接后钻杆摩擦焊缝的表面及近表面缺陷的探伤 钻杆磁粉探伤机:钻杆磁粉探伤机主要针对钻杆杆体和杆头的全方位检测。该机为专用型磁粉探伤机设备,可以选用连续法或剩磁法进行探伤作业。周向磁化采用通电法,纵向磁化采用线圈法对工件进行交流复合磁化,具有断电相位控制功能。在夹持装置的两端分别有进料系统和出料系统,对于超长工件可采用分段磁化,工件可夹紧旋转观察,一次性磁化可检查出磁化范围内工件表面和近表面因材料,锻压,淬火,研磨,疲劳而引起的裂痕及夹渣等细微缺陷。 油管接箍磁粉探伤机:油管接箍磁粉探伤机用于油管接箍表面的探伤。(油管接箍内、外表面和端面及坡口的纵向缺陷、环向缺陷、斜向等各个方向的缺陷。)该磁粉探伤机对接箍件进行荧光磁粉探伤,其特点是功能全,结构紧凑,设计合理,外形美观,操作简单,方便灵活,它配有磁悬喷液喷淋、回收、滤清、搅拌系统,根据探伤需要可以工件翻转以便全方位观察,并且利用可编程控制系统(PC),可实现自动和半自动探伤,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在磁化方式上,周向磁化采用穿棒法、纵向磁化采用磁厄,也可以一次性复合磁化,一次性实现全方位磁粉探伤。纵向磁化具有退磁功能。 抽油杆磁粉探伤机:抽油杆磁粉探伤机主要针对抽油杆杆体和杆头的全方位检测。该机为专用型磁粉探伤机设备,主要用于抽油杆等轴类铁磁性机械零件的湿法磁粉探伤。可以选用连续法或剩磁法进行探伤作业。周向磁化采用通电法,纵向磁化采用线圈法对工件进行交流复合磁化,具有断电相位控制功能。在夹持装置的两端分别有进料系统和出料系统,对于超长工件可采用分段磁化,工件可夹紧旋转观察,一次性磁化可检查出磁化范围内工件表面和近表面因材料,锻压,淬火,研磨,疲劳而引起的裂痕及夹渣等细微缺陷。 探伤机 便携式磁粉探伤机 移动式磁粉探伤机 磁粉探伤仪 便携式探伤仪 多功能磁粉探伤仪 移动磁粉探伤仪 荧光探伤仪 电磁轭探伤仪。 标签:导热油炉 断桥铝门窗 防火涂料 消声器 混合器 隔膜泵 抛丸清理机 吸音装饰泡沫玻璃 军用帐篷 流体管 烟囱加箍 减速机 超声波流量计 抛丸机 玻璃钢化粪池 汗蒸房 汽车陪练 砖烟囱新建 新建砖烟囱 烟囱拆除 烟囱加高 pulp bleaching agent FAS 断桥铝门窗 二手挖掘机 烟囱加箍 烟囱增高 碳纤维加固

楼主:
气压平衡式顶管机

气压平衡式顶管机 一、工作原理 气压式顶管施工就是以一定压力的压缩空气来平衡地下水压力、疏干地下水,从而保持挖掘面稳定的一种顶管施工方法。 气压平衡顶管机(SM-T3)是一种基于SM-T1和SM-T2的封闭式顶管机,在工作中,作用于工作面的气体压力一般要高出地下水压力0.1bar,以阻止地下水涌入工作舱,同时也使得位于工作面的土层由于脱水而稳定性提高 (一)简介 气压式顶管施工就是以一定压力的压缩空气来平衡地下水压力、疏干地下水,从而保持挖掘面稳定的一种顶管施工方法。气压式顶管施工又可分为全气压顶管施工和局部气压顶管施工两种类型。所谓全气压顶管施工,是指整个施工管道内都充满一定压力的压缩空气,管道内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在压气条件下作业。局部气压顶管施工,则是指仅在挖掘面上充满一定压力的压缩空气,利用机械方式破碎工作面,工作人员无需在压气条件下作业。 气压平衡顶管机 (SM-T3)是一种基于SM-T1和SM-T2的封闭式顶管机,在工作中,作用于工作面的气体压力一般要高出地下水压力0.1bar,以阻止地下水涌入工作舱,同时也使得位于工作面的土层由于脱水而稳定性提高。 气压平衡顶管机的工作原理是: 通过作用于临时工作面上的气体压力(这里气体的压力一般根据隧道底部的地下水压力来确定阻止地下水。因为在整个工作面的高度范围内,作用的气体压力是相等的,又由于地下水的压力是有梯度的,因此在隧道的顶部就形成一个超过平衡压力的气体压力区,在这一压力的作用下,地层孔隙中的水被挤出,地层也从原来的饱和水状态过渡到半饱和状态。这里有两个作用阶段,首先在挖掘时平衡工作面, 另外,地层从饱和水状态过渡到半饱和状态,其强度也随之提高。 如果上述作用不足以维持工作面稳定,在必要时还必须采用其它辅助措施来平衡土压力。在采用气压顶管施工时,其工作舱必须通过一个所谓的压力墙进行密封,与周围的大气隔绝。这里所说的工作舱指的是从工作面到压气舱(闸)门之间的区域,实际上可具有一个或多个带进出门的隔间,在密封的情况下,可以输入压缩空气来建立起一定的压力; 这里的压力墙是一个将不同的区域分割成不同压力区间的装置。 标签:铁板烧设备 片碱 铝板 核磁共振 垃圾桶 烟囱刷色环 烤漆房 高杆灯 除铁器 亚克力吸塑机 不锈钢反应釜 不锈钢板 楼梯 探伤机 无缝钢管 磁铁 振动电机 大众搬场 顶管机 搪玻璃反应釜 磷铁 电磁阀 波尔山羊 风机 腰椎间盘突出的治疗 乳腺增生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