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输出点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0-06-28):
台达plc晶体管输出,后面直接接步进驱动器,通过脉冲、方向驱动,可是PLC输出的通、断电平差达不到方向差分信号要求的范围,即步进电机只检测到“0”,检测不到“1”,请问该怎么办?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0-08-18):
输出的脉冲频率是否在PLC允许的范围之内,如果超过范围就要用高速脉冲模块, 另外,步进驱动器允许接收的电压是5V还是24V,如果PLC输出是24V,步进驱动器是5V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