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按钮控制电机

楼主(2010-07-01):
单按钮控制电机正反停,本程序未加上正反转切换时的延时,单按钮表示多种状态容易误动,并不建议在实际当中使用,利用者后果自负

网友A(2012-10-31):
单按钮控制电机正反停,本程序未加上正反转切换时的延时,单按钮表示多种状态容易误动,并不建议在实际当中使用

网友B(2013-05-07):
以前不懂,看贴总是不回 ,一直没提升等级和增加经验,现在我明白了,反正回贴可以升级 ,也可以赚经验,而升级又需要经验 ,我就把这句话复制下来,遇贴就灌水,捞经验就闪。每天都来顶一顶,身体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