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干燥设备程序

楼主(2010-07-01):
(图片)

网友A(2011-07-07):
啊,看不到

网友B(2011-11-13):
, jgyuty868t6f86t8f;fyiov

网友C:
三菱FX系列 PLC主控指令 FX系列PLC有基本逻辑指令20或27条、步进指令2条、功能指令100多条(不同系列有所不同)。本节以FX2N为例,介绍其基本逻辑指令和步进指令及其应用。 FX2N的共有27条基本逻辑指令,其中包含了有些子系列PLC的20条基本逻辑指令。 主控指令(MC/MCR):(1)MC(主控指令) 用于公共串联触点的连接。执行MC后,左母线移到MC触点的后面。(2)MCR(主控复位指令)它是MC指令的复位指令,即利用MCR指令恢复原左母线的位置。 在编程时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多个线圈同时受一个或一组触点控制,如果在每个线圈的控制电路中都串入同样的触点,将占用很多存储单元,使用主控指令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MC、MCR指令的使用,利用MC N0 M100实现左母线右移,使Y0、Y1都在X0的控制之下,其中N0表示嵌套等级,在无嵌套结构中N0的使用次数无限制;利用MCR N0恢复到原左母线状态。如果X0断开则会跳过MC、MCR之间的指令向下执行。 MC、MCR指令的使用说明:(1)MC、MCR指令的目标元件为Y和M,但不能用特殊辅助继电器。MC占3个程序步,MCR占2个程序步;(2)主控触点在梯形图中与一般触点垂直。主控触点是与左母线相连的常开触点,是控制一组电路的总开关。与主控触点相连的触点必须用LD或LDI指令。(3)MC指令的输入触点断开时,在MC和MCR之内的积算定时器、计数器、用复位/置位指令驱动的元件保持其之前的状态不变。非积算定时器和计数器,用OUT指令驱动的元件将复位,当X0断开,Y0和Y1即变为OFF。(4)在一个MC指令区内若再使用MC指令称为嵌套。嵌套级数最多为8级,编号按N0→N1→N2→N3→N4→N5→N6→N7顺序增大,每级的返回用对应的MCR指令,从编号大的嵌套级开始复位。 层峰PLC培训中心是一家专业从事工业自动化高新技术培训的全日制教学机构,培训方式是:随到随学,一人一套设备,一对一老师辅导讲解,适合不同基础的学员学习,学习时间不限止,学会为止,对内部学员长期免费技术支持。 浙江温州市瓯海区瓯江大厦10楼(温州汽车新南站对面,距温州老火车站300米)

网友D(2013-03-07):
我想 了解下 干燥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