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炜PLC控制出现异常,急求大侠帮助!!!!!!!!!!!!!!

楼主(2010-07-05):
现有一台 夹芯板生产线, 在每天的生产当中 总是由几块夹芯板在到设定长度时停不下来, 一直往前跑。。 (平时到长度停下来执行 切割动作,) 不知道为什么? 这种现象时有时无。 最近出现较频繁了,棘手啊。 大侠们指点下啊。。 控制柜里丰炜PLC(型号VH-32MR)在中靠左侧, 0.5KW变频器在右下角, 通讯线1米长,RS232-USB接口。

网友A:
急救啊。。有高见的大侠吗??

网友B(2012-04-25):
长度感应开关的问题

网友C(2013-08-30):
如怀疑是PLC的问题,可以寄给我来检测一下,我这边是丰炜PLC的厂家,不过就现象而言,应该是设备的外部传感器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