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iFIXOPC安装配置说明

楼主(2010-07-07):
iFIX OPC安装配置说明  一、 OPC安装(客户机、服务器)  如果用其它用户不能正确安装,请用administrator帐户安装!  1. 找到安装程序,运行“SETUP.EXE”  2. 点击“Next”     3. 点击“下一步”     4.输入安装路径,不需要做改动,直接点击“下一步”     5.选择节点类型,服务器一定要选择“Server”,建议客户端也选择“Server”,否则需要在客户端注册Server服务。然后点击“下一步”     6.输入节点名称,主要节点名称一定能与网络中其它节点名称相同。如果在装iFIX的时候已经配置好了节点名称可以直接点击“下一步”   7.选择“开始“中客户端工具的快捷方式的安装文件夹,可采用默认设置,然后点击”完成“   8.关闭弹出的文本文档。如果您有雅兴的话,看完再关也可以。   9.安装程序询问是否需要安装OPC客户端,点击“是“   10.点击“Done“,完成安装。

二、OPC Power Tool配置  1. 点击“开始→程序→iFIX→OPC Power Tool“  2. 点击“Use Local Client Driver”,去掉“Show this dialog on …”然后点击“Connect”       3.打开如下画面,然后点击图标,增加Server(服务器)   4.选择OPC服务器的类型如图,并点击“OK”   5.配置服务器的名称为一有意义的名称(示例中为S1),并勾选其“Enable”,设置“OPC Server Connect Setup”,为“Remote”(远程),并在“Machine Name”中输入服务器名称(JMDATABASE),或者直接输入服务器的IP地址,也可以浏览寻找需要的服务器。  然后就可以点击增加数据组(Group)的图标,增加需要的数据组。     6.本示例中可以把有关油的数据放在一个组里。取组名为“Oil”,设置其通讯方式为“异步”(Asynchronous),并设置“Poll”时间为“01:00”,是通讯速率快一点,然后勾选“Enable”,并点击增加数据项的图标(Item) ,增加需要采集的具体数据点(标签)。   7.输入Item的名称为有意义的名称比如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iFIXOPC安装配置说明” 时间:2010-7-7 13:06:17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