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三菱PLC-FX1S-20MR

楼主(2010-07-14):
错误代码6204怎么办?知道的师傅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错误代号列表[错误代号6204] 适用机型 FX系列PLC ===================================================================================================== 错误代号(D8062) 6204 错误信息 PLC/PP通讯错误 LED状态(RUN) ON LED状态(PROG.E) OFF PLC运行状态 RUN 诊断时间 当接收到从PP来的信号时 错误现象及原因 数据格式不良。 解决方法 (1)请检查编程面板(PP)或程序用接续器连接的机器和可编程控制器(PLC)间是否正确连接。 (2)可编程控制器和监视中接续器抽出插入也有可能发生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