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容6ra70频繁烧可控硅

楼主(2010-07-30):
本厂一台可逆轧机的主机额定电压750伏,额定电流1800安,最近有三次在正常生产中报的F030的故障,故障值是3,一次烧了两只快熔和一只可控硅,一次烧了一只快熔和一只可控硅,还有一次烧了一只快熔和同臂上面的正反两只可控硅,主机使用的是6ra70扩容装置,使用的是3200伏2600安的可控硅,在wincc画面查看到的主机报故障前的电流分别是1700安,1450安和1200安,检查的结果是电机绝缘15兆欧,正常工作时晶闸管管壳温度根据电流的大小在40-65摄氏度之间,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你可以看下电枢输出端的电压波形和电流波形,这种问题很难在这说清楚的。 除非能在现场看到。。 你看wincc的电流看不出来。。。,那个延时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