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28控制直流Z4电机,在超过额定转速以后报故障F12?

楼主(2010-08-19):
6RA28控制直流Z4电机,在超过额定转速以后报故障F12?

网友A:
如题。现场调试报告,一个6RA28作驱动的Z4电机--22kW,额定转速以内,空载运行正常,只要超过额定转速进入弱磁状态,即刻报F12故障。F12=实际电流超过装置的300%电流值。 这个问题一出现,首先想到的是外控励磁是否正常,因为6RA28的弱磁控制依赖于外控励磁电路。检查的结果是,外控励磁正常。 检查电机的换向器和炭刷,也未发现可疑之处。 再启动系统空载运行,发现电机的空载电流有些不正常,超过了电机额定电流12%以上,电机的碳刷在超过额定转速以后(报故障之前)产生环火。于是想到了电机的几何中线,是否正确呢?于是将电机工作在1/10的额定转速,在励磁电流恒定状态下,测量电枢电压并记录;**条件不变,只给电机施加反向命令,电机反转后,再测量电枢电压,发现正向时电枢电压和反向时电枢电压差了60V左右。问题找到了,是几何中线被动过了,把几何中线调整好,再运行系统,工作正常了。弱磁升速也没有问题。而且电机的空载电流仅为额定电流的2%左右。OK,问题解决了。而且,不论是承认否,电机的几何中线肯定是被动过的。 惬意。这还是受益于直流电机的基础知识呀。使一个莫名其妙的故障,如此这般的被锁定故障点并处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