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教)电镀行车控制

楼主(2010-08-20):
各位,一台电镀行车,有12个槽位,8个为一样的槽子,1个上下料 2个水洗 1个酸洗,定位采用3个接近开关 问一下应该怎么做啊??3个接近开关市怎么定位哪个槽子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应该先将槽位布局划分好,这样的话别人也是一头雾水。我原来接触到的电镀行车都是节拍行走。

网友B:
至少有个流程图吧

网友C(2010-09-29):
我有 【一个接近开关作 计数 定点】【 三个接近开关 两个作左右计数 一个作定点】 电子邮箱 YUE YU TOU@163.COM

网友D:
因为行车是移动供电的,你采用的如果是滑触线供电的话可以采用滑触线工位分段的方案。三个开关可以分别装在行车的两端,左右和一个用来作粗定位,在接近目标位置时减速,另外一个装在任意一头,作最终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