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机头纸管机|全自动切管机操作使用“有规矩”

楼主(2010-08-20):
二机头纸管机、全自动切管机操作使用有规矩: 1、打开车间电源开关,检查切管机全自动切管机)是否正常,防护罩有无、安装是否牢固。 2、安装切管机锯片时,锯齿向下为正确方向,锯片应逆时针旋转为正确方向,然后用固定螺母锁紧。 3、根据锯片大小及管料粗细来调试切纸管机(二机头纸管机)锯片的行程,在停止时锯齿距工件的上平面12mm,切完工件后锯齿距工件的下平面5mm左右为最佳行程。 4、根据管料的厚度调试切管机速度,保证水与乳化油正常流出.起到保护锯片作用。 5、空机运行12分钟,确认正常后,根据工件定尺要求锁紧定位装置,然后把管料送入已调好间距的在实际操作切管机过程中应该多注意哪些问题夹模,使管料前端平齐定位装置,然后用手夹模夹紧工件,开始操作机器下切,锯断工件后应把机器回到原位,要按规定的时间或数量进行间断性的检验产品的尺寸是否满足图纸的要求。 遵守以上规矩可以让您更安全的使用切管机 自动卷管机小型卷管机分切机纸管机切管机螺旋纸管机 http://www.ltzgjx.net/ptct52/ http://www.ltzgj.net

网友A:
Discount Golf Clubs Online

Discount Golf Clubs Online The discount golf equipment in which the store conclude must definitely include a golf ball. It is that small dimpled ball, use in to play golf, a special pair of shoes, not sport ones, but golf shoes. Ishi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