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模拟量控制一个模拟量的编程

楼主(2010-08-21):
具体情况:1,PLC分别采取两个水缸电容式物位计模拟量(4-20毫安)信号控制一个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变频器控制泵给水缸送水,变频速度完全有电容式物位计信号控制。2。两个水缸前分别加装两个气控阀门,气控阀门有单个缸的电容物位计控制,请问如何编程才能实现啊,请教高工。

网友A:
你是两个缸同时控制吗?还是一个一个控制???

网友B:
1, 一个变频器控制泵同时给两个料缸供料,变频器控制方式是端子控制,端子所接是模拟量控制;每个料缸上分别都装有检测液位的电容式物位计和进料阀门,电容式物位计输出4---20MA电流,4MA对应的是空缸,20MA对应缸的满缸,物位上涨电流就增加,料满后达到20MA,且进料阀门关闭,如果一个缸满,缸本身的进料阀就关,另一个缸未满,进料阀不能关,且变频泵要继续供料,如果两个缸都满的话,变频停止。 2, 变频器模拟量信号要靠两个缸上边的电容式物位计控制(即两个模拟量控制一个模拟量),电容式物位计还要控制缸自身的进料阀(即缸自身的电容式物位计控制缸自身的进料阀) 3, ↓-------------------------------------------↑ 料缸1→电容式物位计1检测液位→缸满后控制进料阀1 变频泵→ 料缸2→电容式物位计2检测液位→缸满后控制进料阀2

网友C:
想问下,你的变频器和PLC是那种,

网友B(2010-10-20):
PLC是西门子200,变频器室420的,编程实现此功能的思路是什么?请教!!!

网友D(2011-01-11):
这个应该不是难的东西呀,如果只是用来控制料位的话为什么要用模拟量呢?用液位控制器不就可以了吗,还有为什么要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难道你这个还要求供水的速度吗?如果只是满了就关掉了那就完全没有必要象你这样子做呀,有机会聊聊:QQ:1012351099

网友E(2011-06-03):
很简单,在供水泵出水口处加装一远传压力表,恒压供水方式控制变频转速,不需经过PLC,而水箱进水通过水箱液位控制气动阀通断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