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第二次启动时保险丝总是烧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8-26):
一台设备按下启动按钮运行,但每次运行一小会关机再启动,保险丝总是烧毁(如图所示的1A的保险丝),检查了启动按钮没有问题,线头等处也没有短路,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网友:
关机的时间有多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几秒到十几秒

网友:
因为有个变压器还有个开关电源,可能产生了震荡了,你把5那里接地,开关电源的0V也接地,改变下电路的特性试试!

网友:
你开关电源用的是5a保险丝,虽然是24v输出但我估计了下功率我怀疑你那个一安的保险小了,建议你测量下总电流看看是多少,另外开关电源我记得开启的时候有冲击电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