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急救!!!!!求高手解决

楼主(2010-08-27):
三菱PLC能否实现两台PLC之间通讯并且在触摸屏上修改和读取变频器上的频率!!

网友:
能不能给一个基本参考程序我??我弄不出来 谢谢!!

网友:
要用什么通讯模式??

网友A:
你就用485通讯吧,设个主站,其他都是从站

网友A:
买那个485BD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用RS通讯 那通讯协议是什么 我只能单独用一台PLS 和变频器通讯 但多了PLC通讯就不会通讯格式了 我不会两个PLC用485通讯

网友A:
一般来说通讯格式是自己定义的! 比如设A,B,C三站 现在假设A为主站,B,C为从站,那样 A给B发指令 “01 30 34 56 78 03 43 41” B给A返回指令 “01 30 34 56 78 03 43 41” A给C发指令 “02 30 34 56 78 03 43 41” C给A发指令 “02 30 34 56 78 03 43 41” 加粗的是站数 也就是说A能处理B和C的数据,即能处理开头是,01,02的数据至于怎么处理那就要编写程序了。

网友A:
对于你的情况,变频器的指令时固定的,所以可以照他的处理方式来编写程序,注意开头的2位是站数,不能重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协议可以自己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喔 我试下

网友:
能否写个程序给我 有详细的RS通信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