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是如何读取sql中的数据的?

楼主(2010-08-28):
在wincc中查询工艺参数记录时,表格中只显示6月28日以前的,但报警表格中显示的记录一直都有,不知是什么原因,工艺参数记录采用VB脚本进行读写控制,具体程序如如下图所示:7480 各位大侠帮忙了。先谢过了!

网友A:
不好意识,初次发帖,过头了,请别见怪

网友B:
按照我的理解,你根本没有写进去数据。WriteData应该有参数的 写变量数据:WriteData(ItemName As String, ItemWriteData As Variant) ItemName为变量名称,ItemWriteData为变量数据。

网友A:
谢谢赐教!这只是一个开关程序,具体的程序加密了,开关由PLC中的变量来控制,我想弄清在电脑中还有没有**的设置影响数据的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