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0-08-28):
各位大哥哥:小妹接到一个工程,要用plc和交流伺服电机控制摆杆的摆动角度和频率.小妹不太熟悉,跪求各位大哥哥帮小妹一下下.最好能举例说明. 小妹泣谢~!

网友A:
我建议你用永宏的PLC做这个很简单

网友B(2012-04-05):
用北京超同步伺服驱动器.配西门子系统.可以编程控制伺服电机的要求运行

网友C(2012-07-02):
这里要增加两个传感器输入,不是那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