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如何实现S7300与S7-200的EM277之间的PROFIBUSDP通讯链接

楼主(2010-08-30):
如何实现S7300与S7-200的EM277之间的PROFIBUS DP通讯链接 S7-300与S7-200通过EM277进行PROFIBUS DP通讯,需要在STEP7中进行S7-300站组态,在S7-200系统中不需要对通讯进行组态和编程,只需要将要进行通讯的数据整理存放在V 存储区与S7-300的组态EM277从站时的硬件I/O地址相对应就可以了。  插入一个S7-300的站: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1>    选中STEP7的硬件组态窗口中的菜单 Option Install new GSD,导入SIEM089D.GSD文件,安装EM277从站配置文件,如下图: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1>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1>    在SIMATIC文件夹中有EM277的GSD文件: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1>      导入GSD文件后,在右侧的设备选择列表中找到EM277从站,PROFIBUS DPAdditional Field DevicesPLCSIMATICEM277,并且根据您的通讯字节数,选择一种通讯方式,本例中选择了8字节入/8字节出的方式,如下图: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1>    根据EM277上的拨位开关设定以上EM277从站的站地址,如下图: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1>         组态完系统的硬件配置后,将硬件信息下载到S7-300的PLC当中:   S7-300的硬件下载完成后,将EM277的拨位开关拨到与以上硬件组态的设定值一致,在S7-200中编写程序将进行交换的数据存放在VB0-VB15,对应S7-300的PQB0-PQB7和PIB0-PIB7,打开STEP7中的变量表和STEP7 MicroWin32的状态表进行监控,它们的数据交换结果如下图:
500)th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如何实现S7300与S7-200的EM277之间的PROFIBUSDP通讯链接” 时间:2010-8-30 10:47:48
我的SETP7里面怎么没有GSD文件啊?怎么找到GSD文件啊,知道的发邮件给我好吗?JIZONGLIU@163.COM

网友A:
能给个gsd文件么,库文件在哪里找啊?s7-2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