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讨论一下这个程序和解释一下计数功能 ...
请大家讨论一下这个程序和解释一下计数功能

楼主(2010-08-31):
对三菱的计数功能不是很明晰,看不懂下面的程序,请教一下。 一、功能要求 1.按下PB1(X0),Y0动作(ON)。 2.再按下PB1(X0),Y0、Y1动作(ON)。 3.再按下PB1(X0),Y0、Y1、Y2动作(ON)。 4.脉冲启动M1(PLF M1),使C0、C1复位(RST C0、RST C1).

网友A:
直观一点。 我的理解:PB1为按钮开关,按下一次,X0触点接通,Y0输出,C0开始计数两个脉冲时间。如PB1按下时间长,超过C0的两个计数脉冲,是不是Y001也输出? 如果PB1按下时间短,没有两个计数脉冲的时间,第二次按X0会有啥情况?

网友A:
这是**的一本书,我是PLC初学者,希望大家能解惑。

网友B:
计数器计满后输出,必须用复位指令复位

网友B:
计数器只是计X0的通断次数,第二次是Y0.Y1亮

网友C:
仿真了 可以实现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D:
C0 C1是计数器不是计时器,它不跟按得时间长短而定的 计数器是通过上升沿来计数的。也就是说每来一个上升沿就加一 计数器还有两相的(可以加也可以减的) 所以说按住PB1一个小时Y1也不会输出的。按时间短也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