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超时.请检查端口号、网络地址、波特率和连接的电缆 ...
通信超时.请检查端口号、网络地址、波特率和连接的电缆

楼主(2010-09-05):
在笔记本上运行step 7-mirco/win,加载项目时,总是提示:通信超时.请检查端口号、网络地址、波特率和连接的电缆。请问这是为什么?我只想在本本上试一试,没有plc,当然没接电缆,这样不行吗?请指教

网友A:
没有连接PLC当然会出现你所说的这种情况了,很正常。技术你连接了PLC,有时通讯端口或者RS232/PPI电缆质量不行,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http://plczhang.plcjs.cn/

网友B:
如此,非得要接plc才能试吗?请指教

网友C:
没有PLC不会出现你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