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铭牌上的的额定电流到底是相电流还是线电流?

楼主(2010-09-10):
我没有找到国标定义,不知哪位提供权威定义。 GB 755-2008 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 3.13 堵转电流 电动机在额定频率、额定电压和转子在所有转角位置堵住时从供电线路输入的最大稳态电流有效值。 欢迎各位讨论!

网友A:
分析: 额定电流IN:是指电动机在额定电压和额定输出功率时,定子绕组的线电流,单位为安(A)。 解析: 当电动机空载时,转子转速接近于旋转磁场的同步转速,两者之间相对转速很小,所以转子电流近似为零,这时定子电流几乎全为建立旋转磁场的励磁电流。当输出功率增大时,转子电流和定子电流都随着相应增大. 不知道这样解释您能理解吗?:额定电流,指的是电机在满负荷的正常工作状态下的电机上流过的电流,一般来讲它指的是保证电机的安全情况下满足最好的工作效率时工作电流。如果电机工作时的电流高于额定电流,说明电机负载过重或着是电机有故障(局部短路或漏电),应及时减轻负载或者维修电机,如果电流过小说明设计不合理负载太轻效效率肯定很低,当然对电机没什么影响。

网友B:
额定电流是线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