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SX.SC系列解密方法

楼主(2010-09-13):
台达的DVP系列台达ES/SS/EX系列的密码形同虚设就不用说了. 再说其EH/SX/SC系列,其密码虽然说通过其编程口不易读出, 但是台达的这些小型机都带有一个rs485口,只要到电脑城去买个rs485/232的转换器, 不仅可以通过台达自带的这个rs485口上传/下载程序,而且它不会向你要任何密码(不管PLC是否加密).   早期的产品可能有此问题,新的早已改进。 测试ES/SS/EX(版本:V5.8),SX(版本:V1.4),SC(版本V1.3),EH(版本:V1.1), 加密功能都没有问题,即加密之后通过其RS485口上下载程序时也需要输入密码的。 台达PLC-SC501默认密码为fama。 SC501默认密码为fama如果被修改,不能通过串口监控软件读出。若只是想重新下载程序,则可以先将PLC存储器中的程序清除, 操作步骤:PLC断电,打开电池盖--将最下面的拨码开关拨到右面--PLC上电--PLC断电, 重新将最下面的拨码开关拨到左面。
台达的DVP系列台达ES/SS/EX系列的密码形同虚设就不用说了. 再说其EH/SX/SC系列,其密码虽然说通过其编程口不易读出, 但是台达的这些小型机都带有一个rs485口,只要到电脑城去买个rs485/232的转换器, 不仅可以通过台达自带的这个rs485口上传/下载程序,而且它不会向你要任何密码(不管PLC是否加密).   早期的产品可能有此问题,新的早已改进。 测试ES/SS/EX(版本:V5.8),SX(版本:V1.4),SC(版本V1.3),EH(版本:V1.1), 加密功能都没有问题,即加密之后通过其RS485口上下载程序时也需要输入密码的。 台达PLC-SC501默认密码为fama。 SC501默认密码为fama如果被修改,不能通过串口监控软件读出。若只是想重新下载程序,则可以先将PLC存储器中的程序清除, 操作步骤:PLC断电,打开电池盖--将最下面的拨码开关拨到右面--PLC上电--PLC断电, 重新将最下面的拨码开关拨到左面。
台达的DVP系列台达ES/SS/EX系列的密码形同虚设就不用说了. 再说其EH/SX/SC系列,其密码虽然说通过其编程口不易读出, 但是台达的这些小型机都带有一个rs485口,只要到电脑城去买个rs485/232的转换器, 不仅可以通过台达自带的这个rs485口上传/下载程序,而且它不会向你要任何密码(不管PLC是否加密).   早期的产品可能有此问题,新的早已改进。 测试ES/SS/EX(版本:V5.8),SX(版本:V1.4),SC(版本V1.3),EH(版本:V1.1), 加密功能都没有问题,即加密之后通过其RS485口上下载程序时也需要输入密码的。 台达PLC-SC501默认密码为fama。 SC501默认密码为fama如果被修改,不能通过串口监控软件读出。若只是想重新下载程序,则可以先将PLC存储器中的程序清除, 操作步骤:PLC断电,打开电池盖--将最下面的拨码开关拨到右面--PLC上电--PLC断电, 重新将最下面的拨码开关拨到左面。

网友A(2010-11-08):
真的这么容易吗

网友B(2012-08-23):
      没用过,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