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学习板新增组态软件学习案例

楼主(2010-09-15):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PLC学习板全面支持编程口地址; 可以读写的地址有M,D,Y。下面是用杰控组态软件做的案例。 7612 7607 7606 7608 76117610 7609

楼主:
学习前请注意一下几点! 1。请安装杰控组态软件FameView7.60.1以上版本! 下载地址:http://sou.plcjs.com/ftp.aspx?q=fmSetup760 2。除D数据寄存器的读写实验外,要学习其他的程序必须先写PLC程序到PLC学习板中 3。打开软件后注意设置端口,否则会出现无法通讯或"?"字符现象。 4。目前学习板支持读写地址有M,D,Y 5。如果使用中发现问题请在此帖找答案。http://bbs.plcjs.com/showtopic-18243.html 下面是相关的程序: PLC程序:----------------------------------- 组态软件程序:----------------------------------- 可能用到的编程口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