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保护及处理方法经验小谈

楼主(2010-09-17):
过电流保护功能:变频器中过电流保护的对象主要指带有突变性质的、电流的峰值超过了变频器的容许值的情形. 由于逆变器件的过载能力较差所以变频器的过电流保护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迄今为止已发展得十分完善. 过电流的原因  1、工作中过电流 即拖动系统在工作过程中出现过电流.其原因大致来自以下几方面: ① 电动机遇到冲击负载或传动机构出现“卡住”现象引起电动机电流的突然增加. ② 变频器的输出侧短路如输出端到电动机之间的连接线发生相互短路或电动机内部发生短路等.    ③ 变频器自身工作的不正常如逆变桥中同一桥臂的两个逆变器件在不断交替的工作过程中出现异常。例如由于环境温度过高,或逆变器件本身老化等原因,使逆变器件的参数发生变化,导致在交替过程中,一个器件已经导通、而另一个器件却还未来得及关断,引起同一个桥臂的上、下两个器件的“直通”,使直流电压的正、负极间处于短路状态。 升速时过电流 当负载的惯性较大,而升速时间又设定得太短时,意味着在升速过程中,变频器的工作效率上升太快,电动机的同步转速迅速上升,而电动机转子的转速因负载惯性较大而跟不上去,结果是升速电流太大。   3、降速中的过电流 当负载的惯性较大,而降速时间设定得太短时,也会引起过电流。因为,降速时间太短,同步转速迅速下降,而电动机转子因负载的惯性大,仍维持较高的转速,这时同样可以是转子绕组切割磁力线的速度太大而产生过电流。    (2)处理方法   起动时一升速就跳闸,这是过电流十分严重的现象,主要检查    ① 工作机械有没有卡住    ② 负载侧有没有短路,用兆欧表检查对地有没有短路    ③ 变频器功率模块有没有损坏    ④ 电动机的起动转矩过小,拖动系统转不起来    起动时不马上跳闸,而在运行过程中跳闸,主要检查   ① 升速时间设定太短,加长加速时间    ② 减速时间设定太短,加长减速时间    ③ 转矩补偿(U/F比)设定太大,引起低频时空载电流过大    ④ 电子热继电器整定不当,动作电流设定得太小,引起变频器误动作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