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呼哀哉!管理员帮我后,才下了一点点,又没法下了!(已下好!谢谢管理员大力帮助

楼主(2010-09-29):
呜呼哀哉!管理员帮我后,才下了一点点,又没法下了!还是一半没下着,流量又被占用了,现在流量又不够,不能下了,我都不好意思再叫管理员帮忙了

网友:
晕,你的方法有问题啊

楼主:
算了,我算是明白了,只要下载工具迅雷断线再续一次,就要重算一次流量,这样的话,遇到较大文件,网络再差一点的情况下不能一次不断线地下完的话,管你拥有多少流量也没法下了!

网友:
从你下载记录看出,你将原来下载的文件删除了,或者你又重新获取了一次密钥,造成以前的下载失效!否则还是在原来的流量上面累积的! 你看这是你下载记录: /下载区/自动化软件/AutoCADElectrical2006CN.iso 315.66MB plcjs_lrl 2010-9-27 18:53:00 221.6.178.60 /下载区/自动化软件/AutoCADElectrical2006CN.iso 304.91MB plcjs_lrl 2010-9-27 17:49:00 221.6.178.60 /下载区/自动化软件/AutoCADElectrical2006CN.iso 342.75MB plcjs_lrl 2010-9-27 16:47:00 221.6.178.60 /下载区/自动化软件/AutoCADElectrical2006CN.iso 338.19MB plcjs_lrl 2010-9-27 15:40:00 221.6.178.60 /下载区/自动化软件/AutoCADElectrical2006CN.iso 13.03MB plcjs_lrl 2010-9-27 14:35:00 221.6.178.60

楼主:
下载的文件肯定没删过,但重新获取了一次密钥,因为我发现不能登录ftp了。肯定不是累加,我没下着但流量每次都是800M800M的扣,呵呵,没办法啊!

网友:
那个800M不是一次就扣完的,只是提示要扣,但是你必须够800M才能下,比如你这次下载了100M,只扣100M,可以继续下载下面的700M。 如果你用迅雷下载的话,中间重新获取密钥,就会丢失下载流量,因为迅雷保存旧有的密钥

楼主:
管理员您好!我现在下了80%了,实际用了600多,我原来有1.7G,现剩200多,帮帮忙给点流量,下好了再还您。

网友:
已经给你加了,下不为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