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登录
【讨论】伺服电机相序接错的反应

楼主(2010-10-13):
伺服电机的三根动力线如果接错,在静止状态下可能没有报警。但是一旦手动或自动运转一下电机,电机就会或者猛地蹿动一下,或者开始抖动,如速度加的过高时会跳动,系统出现轮廓误差等报警。
在电机测试时,不要放在桌子上,一般放在地面比较保险,开机时速度不要调的太高,低速的话,电机一般只是抖动。这样就知电机线接错了,换相试试。
在有的驱动有电位器调节的,参数不对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只有调节电位器参数来修正参数。
电机处于静止时,以安全的方式扳动一下电机轴,正常的情况下,手会感受到电机的静止力矩;而如果电机相序接反,不用费很大的劲就可以扳动电机轴,然后马上系统报警,且电机失去力矩。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伺服电机相序接错的反应” 时间:2010-10-13 19:48:33
相序接错,伺服会报警“AL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