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写个plc小程序

楼主(2010-10-21):
有这样一个题目,由于在初学阶段下面这个程序写不来,请高手帮忙,万分感谢! 电机拖动控制系统 使用西门子S7-300/400 PLC 实验内容: 1、根据下述要求组态、编制PLC程序。 2、PLC和变频器之间通过PROFIBUS总线进行数据通信。 3、未指明要求部分根据需要自行配置。 4、下载、调试、运行控制系统。 实验要求: 1、硬件组态配置要求: (1)模块配置按机台实际模块型号配置 (2)数字量输入起始地址6,数字量输出起始地址6. (3)组态PFOFIBUS-的DP网络,波特率500K,PLC PROFIBUS DP地址为6,变频器DP地址为7,ET200S子站DP地址为8. 2、控制要求: 本系统设置自动、手动控制状态。 (a)手动状态下,按动电动机启动/停止按钮,可对电机进行启/停控制,电机按频率20Hz运行(按动电机启动按钮,电机正向运行,电机运行时,按动电机停止按钮,电机停止) (b)自动状态下,按动电机启动按钮,系统处于自动运行状态,按自动流程控制顺序对电机进行自动控制,按动电机停止按钮,系统处于停止状态,电机停止。 自动流程控制顺序: (1)按动电机启动按钮,电机正向运行,变频器设定频率为10Hz. (2)在此频率上运行2s后开始增速。 (3)变频器设定频率每2s增加5Hz。 (4)增速运行至40Hz后此时设定频率不再增加。 (5)在此频率上连续运行。 (6)任何情况下按动电机停止按钮,电机停止。 (c)PLC通过PROFIBUS DP网络实现对变频器的控制。 (d)通过变频器输入字,读出变频器的反馈频率,通过变频器输出字,驱动变频器运行。 变频器控制字(第一个输出字)正转47F 停止43F 变频器设定频率字(第二个输出字) 变频器反馈频率字(第二个输入字) 3、输入、输出变量配置。 电机启动(I6.0)、停止(I6.1)、手/自动点(I6.2 1手动、0自动) 灯指示(Q6.0),电机正转运行时灯亮。 自动设定频率值:MD44 实际频率值:MD48 以上数据类型都为REAL 4、变频器参数已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