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请教一个关于电梯的问题

楼主(2010-11-07):
一般电梯的开关门都会有光电传感器,安全触板来保障安全,我所接触的电梯(货运)有一个长延时开关,就是搬运货物的时候按下此开关门会敞开不闭,这样会保障人员的安全,但有一个弊端就是有时会有这样一种情况,有人按了长延时(没必要的时候或者故意破坏或者忘记关),会给**楼层的用户带来不便(呼叫无应答),请问大家觉得可否通过更改程序让长延时有一定的时间限制。比如五分钟,这样可能改善这样的弊端。等待大家的见解,小弟先行谢过。

网友A:
打扰一下

网友B(2011-04-03):
可以的,但别人挡在光电开关的话,PLC不能识别,也就是在改时间为K3000时,还是考虑人为挡住光电开关时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