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P的参数快速设置(1)

楼主(2010-11-16):
通电后按M键直到出现DIAGNOSTS(诊断)后按向上的键,找到CONFIGURE DRIVE(配置调速器),按M键进入菜单,找到CONFIGURE ENABLE(组态有效),按M键进入菜单,将DISBALE(不允许)改成ENABLE(允许),此时面板灯闪烁,按E键退出;按向下的键,找到NOM MOTOR VOLTS(电枢电压),按M键进入菜单,输入额定电枢电压,按E键退出;按向下的键找到ARMATURE CURRENT(电枢电流),按M键进入菜单,输入额定电枢电流,按E键退出;按向下的键找到FIELD CURRENT(励磁电流),按M键进入菜单,输入额定励磁电流,按E键退出;找到FLD.CTRL MODE(励磁控制方式),按M键进入菜单,把VOLTAGE CONTROL(电压控制)改成CURRENT CONTROL(电流控制),按E键退出;按向下的键找到SPEED FBK SELECT(速度反馈选择),按M进入菜单,按向上或向下键选择ARM VOLTS(电枢电压反馈)、ANALOG TACH(测速反馈)或ENCODER(编码反馈),选择反馈方式是根据所选的配件板及实际电机使用的反馈方式,然后按E退出;按向上键找到CONFIGURE ENABLE(组态有效),按M键进入,把ENABLE(允许)改成DISABLE(不允许),此时面板不再闪烁。按E一直退到底。 参数保存:按M键直到出现DIAGNOSTS(诊断)后,按向上的键找到PARAMETER SAVE,按M进入,然后按向上的键,参数自动保存。按E键一直退到底。 *自动调节步骤(此过程一定不能少):手动去掉电机的励磁,为电机做一次自动调节,夹紧电机的轴,然后在CURRENT LOOP(电流环)中,找到AUTOTUNE菜单,将OFF改为ON,然后在10秒内启动调速器,调速器的RUN灯将闪烁,在这个过程中请不要给停止,完成自动调节后调速器会自动释放接触器线圈,然后保存参数。接好电机的励磁,启动调速器。 调试注意事项:调试过程中要注意电源不能有短路或缺相,调速器的控制端子为直流低压,一定要注意不能让高压进入,设好参数启动后,测量励磁电压是否正确,然后再升降速。在升速的过程中注册观测电机的励磁电压和电枢电压是否正常。 调速器参数复位:按住面板上面的上下键,然后送上控制电源,参数会自动复位。 SSD590C直流调速器的一般调试步骤归纳如下 1 先根据电机的名牌参数,参照SSD590系列使用手册中文说明书第51~52页的说明设置好电枢电流、电枢电压、励磁电流、交流或直流反馈,反馈电压的设定值。具体设置方法如下:翻开操作面板的下翻板,可看到有六只0~9的拨盘电位器,其中左面3只电位器供设置电枢电流用,其权从坐至右排列为:百位、十位、个位;右面3只电位器供设置励磁电流用,其权从坐至右排列为:十位、个位、小数点后一位;在六只拨盘电位器的右面有四只拨动小开关,其设置方法如下: :开关电 压(伏) 150 175 200 225 250 275 300 325 350 375 400 425 450 475 500 525 1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2 1 1 0 0 1 1 0 0 1 1 0 0 1 1 0 0 3 1 1 1 1 0 0 0 0 1 1 1 1 0 0 0 0 4 1 1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有一电机的名牌参数为电枢电压440V;电枢电流329A;励磁电压180V;励磁电流12.5A;额定转速1500/分;所带直流测速电机参数为2000/110伏。那六只拨盘电位器的数值从左至右应分别设置为:329125;四只拨动小开关从上至下应分别设置为:00101100;将安装在面板左下方测速板上的交、直流反馈选择开关打在直流DC反馈位置;直流反馈值约为110÷2000×1500=82.5伏,于是要将反馈量的百位开关(0100)打在0位置,将下面的十位拨动开关打在8位置(代表80),将上面的个位拨动开关打在3位置(代表3)。 2 调速器首次通电时,在将四个操作键(键、键、E键、M键)都按下的情况下,给调速器送控制电源(使调速器的所有参数都恢复到出厂缺损值),此时,调速器液晶屏上行显示:DIGITAL DC DRIVE;下行显示:MENU LE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