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小技巧

楼主(2010-11-26):
西门子的 S7-200 PLC 功能强大,性能可靠,但在做数学运算时不能象高级语言那样做变量类型自动转换,经常要手工做 BTI、ITD 之类的转换,计算完成后又要 DTI 等耗时的操作,而且使代码行数增加,程序可读性不好,也降低了程序运行的效率。 本文给出一种可以避免使用这些指令的小技巧,使你的代码看起来更简洁,也缩程序的扫描周期。 就是在计算机编程中做算法设计时典型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思想。比如一个字变量,在计算中经常要向双字变量转换,则我们在定义符号时让该变量占据双字的内存空间,将不用的字清零,则可同时以字型或双字型访问该变量而不需要进行专门的转换。 S7-200 的内存格式与我们常用的 PC 机正好相反,它是高字在前,低字在后的。所以我们可以将字变量放在后两个字节,在程序初始化时将前两个字节清零(程序的其它地方不得使用这两个字节)。 如我们定义符号时将字变量定义在 VW2,同时保持 VW0 的值为零。则程序中可以用 VW2 以字型访问该变量,同时也可以 VD0 以双字型访问,避免了类型转换。 为了避免使用时混淆,最好以明确的符号定义来区分字类型和双字类型。在此强烈推荐类匈牙利命名法:以前缀指示变量类型,用首字母大写的有意义的英文单词的组合作变量名。本人习惯用以下缀: b ---- 字节型变量(byte) w ---- 字型变量(word) d ---- 双字变量(double) r ---- 实型变量(real) f ---- 位变量(flag) btn --- 自复位按钮式输入(button) sw ---- 切换开关或自锁按钮输入(switch) sig --- 传感器、编码等电平信号输入(signal) rly --- 输出继电器位(relay) …… 当然,这个根据个人习惯来,没有定则,主要是利于自己区分。 假如有一个字类型变量名为 VarName,为使用前面的转换技巧,我们可以这样定义: wVarName ---- VW2 dVarName ---- VD0 在程序初始化时将 VW0 清零(如果是不需要记忆的变量,直接将 dVarName 清零也可)或者在数据块中将 VW0 设置为零。则以后需要以字类型访问变量时就用 wVarName,需要以双字类型访问变量时就用 dVarName。完全不需要类型转换。 本方法可以极大的减少程序语句数,使程序更简洁、可读性更好,由于不需要做耗时的类型转换,程序运行效率也得到提高。且数学运算量越大,效率提高越明显。 缺点是要多占用两字节的内存,以后程序中不能使用 VW0。但 S7-200 的 RAM 空间很大,一般是用不完的,以 226 为例,有多达 10K 的 RAM,偶从来没有超过 1K。 这些 RAM 都是花钱买来的,不用白不用,不用也是浪费了。 同理,如果有字节型变量经常需要与字类型变量相互转换,让字节变量占用一个字的内存宽度浪费一个字节,避免类型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