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S7-300/400通过DP口通信设置

楼主(2010-12-03):
驱动_PROFIBUS通讯方式设置说明
一、问题描述 本说明介绍了西门子S7系列PLCMCGS中使用PROFIBUS通讯方式较常遇到的问题,并提供了详细的问题处理方案。 二、适应对象 1、硬件条件 PROFIBUS-DP主站可以是带有集成DP口的CPU(例如S7-300 315-2DP),或者用CP342-5扩展的S7-300站、IM467CP443-5Extend扩展的S7-400站。上位机中插有通信卡CP5411CP5511CP5611CP5611-A2CP5412CP5613,也作为PROFIBUS-DP主站。 PROFIBUS-DP从站有ET200系列、调速装置、S7-200/300/400站及第三方设备等(例如S7200 PLC扩展EM277通信模块)。通讯电缆一条,也可以自己制作。若有多个PLC,则可以把所有的33445588接线。 2、软件条件 1)操作系统 要求是Windows2000 Professional SP4版本或Windows98 SE操作系统 推荐使用Windows2000 Professional SP4操作系统。 2)支持软件 必须安装西门子SoftNet软件,SoftNet版本为V5.3 Build 1381 西门子安装光盘为:SIMATIC NET CD: 05/2000。要安装的内容: 光盘目录下:\sw \sn_pb_s7\ disk1\ Setup.exe 光盘目录下:\sw \VBasic\ S7\disk1\ Setup.exe 3PLC编程软件 PROFIBUS-DP主站使用的是S7-300 PLCS7-400 PLC,必须装有Step7 5.0以上的编程软件,推荐使用Step7 V5.2 注:MCGS ProfibusDP驱动是调用SoftNet来实现通讯的,所使用SoftNet(V5.3 Build 1381)版本对操作系统有要求,只能在Window 2000 ProWindows98 SE系统上使用,而无法用于Windows2000 ServerWindowsXP或更新的操作系统上。 下面以S7-300 PLC为主站,S7-200PLC扩展EM277模块为从站,上位机插CP5611通信卡为例介绍MCGSPROFIBUS-S7通信步骤。 三、通讯步骤 1 S7-300 PROFIBUS参数设置 第一步:将硬件连接好,包括把网卡安全插入计算机中,用电缆将PLC MPI口与网卡连接。具体如图3-1所示。
3-1
第二步:到计算机的控制面板中找到“Set PG/PC interface”,如图3-2所示,并打开:
3-2
选择“CP5611MPI方式,若网卡没有出现在列表中,则点击“Interfaces—Select”,来安装网卡。然后返回,点击“Diagnostics”“test”,若返回“OK”则按“Read”可以检测到总线上所挂的PLC个数,下面表示有一个PLC,网卡的地址是0 S7-300 PLC MPI的地址是2。如图3-3所示:
3-3
然后退出,用Step7编程软件设置PROFIBUS参数。 第三步:在开始菜单或桌面上打开“SIMATIC Manage”,弹出建立新工程的向导对话框。如图3-4所示:
3-4
单击“Next”:如图3-5所示:
3-5
选择当前连接的PLC型号,和测试出来的PLCMPI地址,单击“Next”:如图3-6所示:
3-6
单击“Next”:如图3-7所示:
3-7
填写上工程的名字,单击“Finish”。如图3-8所示:
3-8
300 Station中双击“Hardware”,配置PLC硬件:如图3-9所示:
3-9
由于S7315-2DP有一个MPI口和一个ProfiBus-DP口,所以上图列出了两项,用鼠标选中DP项双击:如图3-10所示:
3-10
点击“Properties”选项:如图3-11所示:
3-11
点击“New”新建Profibus网络:如图3-12所示:
3-12
Network Settings项目中选择Profibus网络的传输速率和行规,然后点击ok退出Profibus网络组态。这是在硬件组态窗口中就出现了一条DP-Master通信线:如图3-13所示:
3-13
设置完成后把硬件组态下载到PLC中,退出“SIMATIC Manage” 注意:若PLC中有电池,则这些设置能掉电保存,若PLC中没有电池则掉电后设置就会丢失,建议给PLC安装电池。 下载成功后,请把电缆连接到PLC DP通信口上。若没有电池则只能带电插拔,很容易烧坏DP口,一般不要这样做。 2S7-200 PROFIBUS参数设置 S7200PLC由于本身不支持PROFIBUS通讯方式,所以必须扩展一个DP模块EM277,不需要设置任何特殊的参数。 3COM S7配置 第一步:在开始菜单中找到SIMATIC NET打开“COML S7”应用程序:
3-14
“Node Name”:任意名字都可以; “Network type”:选择PROFIBUS “Name”:必须唯一; “VFD Name”:任意命名,多个NAME可以共用一个VFD Name ,但不能超过8个; “Remote Addr”:为PLC地址名必须唯一(对于S7300Hardware中设置的Profibus地址;对于S7200,为EM277的拨码地址。) “Local TSAP”:不需要设置; “Remote TSAP”:四位16进制数,中间以"."隔开。 第二位数字表示远程站点的类型:0-PS 1-PG2-OS;第三位数字表示PLCCPURACK号,第四位数字表示CPUSLOT号。若是S7200,则不需要更改,若是S7300一般设置成01.02或者02.02 第二步:设置完成后点击“Insert”插入。
3-15
若是多个PLC则继续设置,每设置一个则点击一次“Insert”
3-16
第三步:所有PLC添加完成后在File菜单中,选择Generate Binary DB As生成二进制数据库*.ldb文件。
3-17
4Set PG/PC Iterface 配置 进入控制面板,选择并打开Set PG/PC Iterface ,配置通讯卡PROFIBUS,访问点选择“CP_L2_1――>CP5611(PROFIBUS)”
3-18
点击Properties设置Properties属性:
3-19
SAPI S7项中搜索并选择COM S7配置中生成的*.ldb文件:
3-20
点击“diagnostics”按钮进行诊断:
3-21
“test”,若返回“OK”则点击“Read”可以检测到总线上所挂的PLC个数,下面表示有2PLC,一个为S7300ProfiBus地址为21个是S7200ProfiBus地址为40CP5611网卡的地址。 5MCGS设备构件设置步骤 5.1 选择通信设备构件 在设备工具箱中将“ProfiBus-S7父设备”,“ProfiBus-S7子设备从设备工具箱“PLC设备\西门子\ ProfiBusNT设备\Profibus-S7父设备和\Profibus-S7子设备目录下装载到选定设备窗口中,然后按确定,并将父设备和子设备添加到设备窗口,若是多个PLC则添加多个子设备。
3-22
注:驱动列表“ProfiBusNT设备目录中驱动是用在操作系统Windows2000上的, “ProfiBus98设备目录中驱动是用在操作系统98上的。请根据情况进行正确选择。 5.2 Profibus-S7子设备属性设置:
3-23
(1)设备名称:可根据需要来对设备进行重新命名,但不能和设备窗口中已有的其它设备构件同名。 (2)初始工作状态:用于设置设备的起始工作状态,设置为启动时,在进入MCGS运行环境时,MCGS即自动开始对设备进行操作,设置为停止时,MCGS不对设备进行操作,但可以用MCGS的设备操作函数和策略在MCGS运行环境中启动或停止设备。 (3)最小采集周期:为运行时,MCGS对设备进行操作的时间周期,单位为毫秒,由于通讯一般在静态测量时设为1000ms,在快速测量时设为10ms (4)PLC地址:在S7200PLC的地址为EM277的地址,在S7300中,地址为PLCProfiBus地址。 (5)VFD名:必须与在COM S7组态时相对应,写错或不存在都导致通讯失败。 (6)连接点名:必须与您在COM S7组态时相对应,写错或不存在都导致通讯失败。 5.3 内部属性 点击设备基本属性页内的设置设备的内部属性,可以设置PLC的读写通道,以便后面进行设备通道连接,从而把设备中的数据送入实时数据库中的指定数据对象或把数据对象的值送入设备指定的通道输出。 西门子PROFIBUS-S7协议PLC设备构件把PLC的通道分为只读,只写和读写三种,读通道用于把PLC中的数据读入到MCGS的实时数据库中,写通道用于把MCGS实时数据库中的数据写入到PLC中,读写则有既读又写的功能,一般第一次先读,之后,若MCGS变量要求改变,则写,若MCGS变量没有变,则从PLC中读回来,并且更新当前MCGS变量值,本设备构件可操作PLC的寄存器有: (1) 输入、输出、中间寄存器。
3-24
3-25
(2) PLC中定义的任何数据块:如DB1DB2DB3但最大数据块号不能超过512,即DB512等。在S7200中只有DB1DB1对应V数据区。
3-26
四、常见问题解答 1、下位机西门子300,想用DP口通讯,电缆线如何制作? 答:DP通讯接线方式如下: CP5611 DP 西门子300 DP 3 -------------------- 3 4 -------------------- 4 5 -------------------- 5 8 -------------------- 8 2、打开“ProfiBus-S7子设备进行属性设置或设备调试时,会弹出部件’SinecMsg.ocx’或其附件之一不能正确注册: 一个文件丢失或无效的错误提示。是什么原因?
4-1
答:弹出的错误提示如上图所示,这是因为没有安装MCGS驱动构件所必须的西门子SoftNet支持软件,或SoftNet安装不正确导致。请按本文前边软件条件中说明,安装SoftNetV5.3 Build 1381)即可。西门子安装光盘为:SIMATIC NET CD: 05/2000。要安装的内容: 光盘目录下:\sw \sn_pb_s7\ disk1\ Setup.exe,和\sw \VBasic\ S7\disk1\ Setup.exe 如果没有相关安装光盘或安装文件包,可以与我们MCGS技术联系。 3McgsTPC触摸屏是否支持ProfibusDP方式的通讯? 答:McgsTPC触摸屏目前不支持ProfibusDP方式通讯,与S7300/400通讯,只能通过MPI适配器器,以MPI方式通讯。 MCGS通用版或网络版软件可以走DP方式,实现方式为西门子CP5611+SoftNet。具体设置请参见本文说明。 4、使用CP5611卡走ProfibusDP方式,需要安装什么软件和授权?有什么要注意的? 答:需要安装Step7(V5.2)编程软件、SoftNet(V5.3 Build 1381)支持软件,SoftNetProfibus SoftNet-S7授权需同西门子购买(连接多于8PLC设备须用授权)CP5611CP5611-A2卡只能支持最多8PLC设备,如果连接多于8个设备,只能换用CP5613卡。每台PC只能用1CP5611卡。此为西门子设备限制,相关问题建议咨询西门子技术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