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控制器PLC的安装与维护

楼主(2010-12-10):
 可编程控制器(PLC)是一种通用自动化控制装置,在使用时由于工业生产现场的工作环境恶劣、干扰源众多,都会影响PLC的正常工作。尽管PLC是专门在现场使用的控制装置,在设计制造时已采取了很多措施,使它对工业环境比较适应,但是为了确保整个系统稳定可靠,还是应当尽量使PLC有良好的工作环境条件,并采取必要的抗干扰措施。   PLC的安装   在安装PLC时,要避开下列场所:①环境温度超过0~50摄氏度的范围。②相对湿度超过85%或者存在露水凝聚(由温度突变或**因素所引起的)。③太阳光直接照射。④有腐蚀和易燃的气体,例如氯化氢、硫化氢等。⑤有大量铁屑及灰尘。⑥频繁或连续的振动,振动频率为10~55赫兹、幅度为0.5毫米(峰—峰)。⑦超过10g(重力加速度)的冲击。   为了使控制系统工作可靠,通常把可编程控制器安装在有保护外壳的控制柜中,以防止灰尘、油污、水溅。为了保证其温度保持在规定环境温度范围内,安装机器应有足够的通风空间,基本单元和扩展单元之间要有30毫米以上间隔。如果周围环境超过55摄氏度,要安装电风扇,强迫通风。   为了避免**外围设备的电干扰,可编程控制器应尽可能远离高压电源线和高压设备,可编程控制器与高压设备和电源线之间应留出至少200毫米的距离。   电源接线   PLC供电电源为50赫兹、220伏±10%的交流电。   如果电源发生故障,中断时间少于10毫秒,PLC工作不受影响。若电源中断超过10毫秒或电源下降超过允许值,则PLC停止工作,所有的输出点均同时断开。当电源恢复时,若RUN输入接通,则操作自动进行。   对于电源线来的干扰,PLC本身具有足够的**能力。如果电源干扰特别严重,可以安装一个变比为1∶1的隔离变压器,以减少设备与地之间的干扰。   接地   良好的接地是保证PLC可靠工作的重要条件,可以避免偶然发生的电压冲击危害。接地线与机器的接地端相接,基本单元接地。如果要用扩展单元,其接地点应与基本单元的接地点接在一起。为了抑制加在电源及输入端、输出端的干扰,应给可编程控制器接上专用地线,接地点应与动力设备(如电机)的接地点分开。若达不到这种要求,也必须做到与**设备公共接地,禁止与**设备串联接地。接地点应尽可能靠近PLC。   直流24伏接线端   PLC上的24伏接线端子,还可以向外部传感器(如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提供电流。24伏端子作传感器电源时,COM端子是直流24伏地端。如果采用扩展单元,则应将基本单元和扩展单元的24伏端连接起来。另外,任何外部电源不能接到这个端子上。   如果发生过载现象,电压将自动跌落,该点输入对可编程控制器不起作用。   每种型号的PLC的输入点数量是有规定的。对每一个尚未使用的输入点,它不耗电,因此在这种情况下,24伏电源端子向外供电流的能力可以增加。   输入接线   PLC一般接受行程开关、限位开关等输入的开关量信号。输入接线端子是PLC与外部传感器负载转换信号的端口。输入接线,一般指外部传感器与输入端口的接线。   输入器件可以是任何无源的触点或集电极开路的NPN管。输入器件接通时,输入端接通,输入线路闭合,同时输入指示的发光二极管亮。   输入端的一次电路与二次电路之间,采用光电耦合隔离。二次电路带RC滤波器,以防止由于输入触点抖动或从输入线路串入的电噪声引起PLC误动作。   若在输入触点电路串联二极管,在串联二极管上的电压应小于4伏。若使用带发光二极管的舌簧开关,串联二极管的数目不能超过两只。   输出接线   可编程控制器有继电器输出、晶闸管输出、晶体管输出3种形式。输出端接线分为独立输出和公共输出。当PLC的输出继电器或晶闸管动作时,同一号码的两个输出端接通。在不同组中,可采用不同类型和电压等级的输出电压。但在同一组中的输出只能用同一类型、同一电压等级的电源。   由于PLC的输出元件被封装在印制电路板上,并且连接至端子板,若将连接输出元件的负载短路,将烧毁印制电路板,因此,应用熔丝保护输出元件。   采用继电器输出时,承受的电感性负载大小影响到继电器的工作寿命,因此继电器工作寿命要求长。 本文来源于http://www.dqjsw.com.cn/dianqi/PLC/682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