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请高手的朋友帮帮忙。帮我做一下。真的急用。

楼主(2010-12-23):
任务2 长度判别和端面加工单元 如图12.1所示,毛坯零件在传送带上运输时,由一个长度检测和分类的辅助设备进行检测,检测方法一可以采用三个光电开关;检测方法二可以采用光电编码器;检测方法三可以采用激光长度测量仪。 正常规格的毛坯零件可以通过长度测量仪传送到端面铣加工设备;超长的零件也可以通过,但先要锯短,再进行端面铣,即需要进行二次加工;而短的毛胚零件则被长度测量仪的挡板剔除报废。 可以加工的毛坯零件到达端面铣加工设备后,首先经过定位、夹紧,然后进行端面铣加工,完成后松开夹紧,输送到传送带上进入下一个工位。 超长零件,经过定位、夹紧后,再进行上述加工,然后进入下一工位。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6892.png
图12.1 长度判别和端面加工单元
长度判别的步骤:第一,毛坯零件离开A;第二,BC长度判别;第三,若短料,挡板转1S;第四,挡板返回;第五,超长零件进行记录。其中,传送带正常情况下保持转动。 端面加工的步骤;第一,毛坯零件进入端面加工定位块;第二,夹紧;第三,超长零件锯片进;第四,锯片退;第五,端面铣刀进;第六,端面铣刀退;第七,夹紧松开;第八,零件出;第九,定位居中。 PLC实验装置上编程端口的分配,上述工艺过程执行程序的情况是:启动(X6)→传送带转(Y16)→检测到A=1时,B=1C=0,短的毛坯零件,挡板转(Y4),毛坯掉入废品筐,1S后挡板返回。零件通过传送带送入端面铣的定位块(X7)→夹紧(Y11)→(X11) →若超长零件锯片进(Y12)→(X12)→锯片退(Y13)→(X22)→端面铣刀进(Y14)→(X14) →铣刀退(Y15)→(X15) →夹紧松开(Y10)→(X10) →零件出(Y17),1S后停→定位块居中(Y11)→(X20)→完成一个零件的加工。 如果检测方法不采用三个光电开关;可以采用光电编码器或激光长度测量仪。光电编码器的检测方法是零件带动编码器的轮子旋转,高速计数器通过计算脉冲数,算出零件长度,判别工作方案;激光长度测量仪直接通过A/D口读入零件的长度数值进行判别。毕业设计设计中,三个方案供三个组进行选择,如图12.2所示。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7673.png
12.2 检测方法的三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