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子程序读取地址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1-01-05):
各位大侠好,我刚自学PLC不久,在用S7-200的CPU224+EM235做一个PH自动调节控制的时候遇到这样问题:

网友A:
主程序中对AIW0的原水量模拟输入进行处理,并将处理后结果存放在VD10,假设处理后结果原水量为4520.9 m3/h,但我在子程序想调用VD10中数据(假设想用4520.9),发现读取出该地址数据却为有符号数 +189053246,并不是4520.9,而在主程序里直接读取VD10数值就是4520.9,其实我也知道在状态表里有对地址数据格式的转换,但在程序中我不知道怎么实现,取得我要的4520.9这样的浮点数值,而不是有符号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