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变频器作同步(相对位置)

楼主(2011-01-09):
求用变频器作同步(相对位置), 现有一个方案,1台变频器带动小输送带传动,因为前段工序在不同的需求下大输送带会有速度变化,这台变频器要根据前段速度来调速,并且要求同步(相对位置),在使用PLC和编码器等硬件,这程序应怎么写?谢谢!!

网友A(2011-04-05):
用编码器就没有必要了,可以检测圈数就可以算出速度了 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可以用编码器,典型的测速方法是mt测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