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谁知道?

楼主(2011-01-17):
有个不锈钢容器,如下图所示: 装满后可以容纳360t水,用315-2DP编程,该怎么实现呢?压力可以测得,容器的机械尺寸也已知,计算吨位,该怎么编写程序?诚心求教……
17716736@qq.com

网友A(2011-03-07):
给你提供个思路吧,也是我现实工程中运用到的, 当时我们是根据液位算卧罐所盛液体的重要。 根据液位算重要(微积分的方法《网上找公式》) 液位和压力的转换关系就不用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