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故障增加 解决散热是王道

楼主(2011-03-05):
光驱故障增加 解决散热是王道  随着光驱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出现故障的机率也越来越大,朋友经常利用光驱看碟,是一位典型的碟友,这不在两年的时间里,就换了两个DVD-ROM光驱了。虽然如今DVD-ROM价格虽然便宜,但这样的使用更换频率也着实让人心痛,而多数原因也是由于使用频率过高造成光驱的激光头老化所致。这不朋友刚刚购买还不到二个月的DVD-ROM光驱,又出现问题了。   故障现象:   朋友这台DVD光驱是近期购买的产品,品牌为三星的金将军DVD-ROM光驱,盐雾试验箱 使用频率较高,经常看碟,但据朋友反映读盘能力还不错。近期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在开机时,计算机有时候能够检测到光驱并能够正常使用,但有时去无法正常的测试到光驱,并且在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光驱无故丢失的现象,即打开我的电脑中没有发现光驱的盘标,并且放入盘也无法使用。   故障原因及分析:   根据笔者的经验,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光驱数据线或电源线接口松动,接触不良   光驱的数据线或是电源线接口处松动,呈现虚接现象,稍动一下机箱便可能出现脱节的现象。   2、光驱自身有问题       光驱的激光头读盘性能不稳定或者是光驱电路板上的芯片散热不良时,使光驱经常工作在较热的环境中,容量引起以上的问题。   3、 光驱供电不正常   电源的额定功率较低,无法持续提供光驱足够的工作电压。   故障排除:   由于笔者朋友这台机器采用了世纪之星自由战士II的电源,其它配置也不算高,电脑中仅有一块显卡和一块网卡,最近并未增加新的配件,因此排除了电源供电不足引起的故障。链条 仔细检查光驱的电源线,光驱的供电端-4针D形电源插头,与光驱的电源接口接触良好,插头内的金属簧片并没有氧化现象。再检查光驱数据线,并没有发现主板与光驱背部的IDE数据有松动的情况,再次排除数据线与电源线松动引起的故障。   难不成是光驱自身出现了问题,为了查找出问题的根源,于是笔者将光驱从电脑中拆了出来,在取下后发现光驱的机顶盖上已经布满了一层厚厚的灰尘,用手触摸光驱机身,能够感觉到明显的热量。难不成就是由于散热不良引起的。于是笔者将光驱的清理干净,并重新装入到机箱托架的中间的光驱位上,打开机器看了一个多小时的碟片后,问题解决。   后来朋友告诉笔者,这台光驱前段时间曾出现过一个小的问题,HDPE管材 便是光驱电路板上的一个电容坏了,于是送经销商修理过,由于维修人员在对光驱进行检测后再次组装时,都没有考虑光驱的芯片散热问题,所以就会出现上述故障。由这起故障可以看到,光驱的散热也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解决散热问题不但可以防止光驱的各种故障发生,更能够提供光驱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