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故障多 教你练出火眼金睛

楼主(2011-03-05):
光驱故障多 教你练出火眼金睛   当光驱出现问题时,一般表现为光驱的指示灯不停地闪烁、不能读盘或读盘性能下降;光驱盘符消失、光驱读盘时蓝屏死机或显示“无法访问光盘,设备尚未准备好”等提示框等。   1.光驱连接不当造成   光驱安装后,开机自检,如不能检测到光驱,则要认真检查光驱排线的连接是否正确、牢靠,光驱的供电线是否插好。如果自检到光驱这一项时出现画面停止,则要看看光驱(主、从)跳线是否无误。   提醒:光驱尽量不要和硬盘连在同一条数据线上。   2.内部接触问题   如果出现光驱卡住无法弹出的情况,无尘布 可能是光驱内部配件之间的接触出现了问题,可以尝试如下的方法解决:将光驱从机箱卸下并使用十字螺丝刀拆开,通过紧急弹出孔弹出光驱托盘,这样你就可以卸掉光驱的上盖和前盖了。卸下上盖后,会看见光驱的机芯,在托盘的左边或者右边会有一条末端连着托盘马达的皮带。你可以检查此皮带是否干净,是否错位,同时也可以给此皮带和连接马达的末端上油。另外,光驱的托盘两边会有一排锯齿,这个锯齿是控制托盘弹出和缩回的。请你给此锯齿上油,并看看它有没有错位之类的故障。如果上了油请将多余的油擦去,然后将光驱重新安装好,最后再开机试试看。   提醒:由于这种维修比较专业,建议最好找专业人士修理。   3.CMOS设置的问题   如果开机自检到光驱这一项时出现停止或死机的话,有可能是CMOS设置中的光驱的工作模式设置有误所致。一般来说,只要将所有用到的IDE接口设置为“AUTO”,就可以正确地识别光驱工作模式了。对于一些早期的主板或个别现象则需要进行设置。   4.驱动的问题   在Windows系统中,瓷砖胶 当主板驱动因病毒或误操作而引起丢失时,会使IDE控制器不能被系统正确识别,从而引起光驱故障,这时我们只要重新安装主板驱动就可以了。   另外,当一个光驱出现驱动重复或多次安装等误操作时会使Windows识别出多个光驱,这会在Windows启动时发生蓝屏现象。我们只要进入Windows安全模式(点选“我的电脑→属性→CD-ROM”)删除多出的光驱就解决了。   5.光驱不支持DMA   早期的光驱可能不支持DMA,可以将光驱的DMA接口关闭以免造成不兼容等现象。完成设置后,按下“确定”按钮,重新启动电脑即可。   DMA接口光驱与主板不兼容时,碳化硅 也应关闭DMA。如果你真想发挥一下光驱DMA所带来的性能的话,建议升级主板的BIOS或光驱的固件(Firmware)。另外,光驱使用久后,会出现读盘不稳定的现象,我们可以试着关闭DMA,以降低性能,提高稳定性。   6.虚拟光驱发生冲突   在安装光驱的同时,一般会装个虚拟光驱使用。但安装虚拟光驱后,有时会发现原来的物理光驱“丢失”了,这是由于硬件配置文件设置的可用盘符太少了。解决方法:用Windows自带的记事本程序打开C盘根目录下的“Config.sys”文件,加入“LASTDRIVE=Z”,保存退出,重启后即可解决问题。   在安装双光驱的情况下安装低版本的“虚拟光碟”后,个别情况会表现为有一个或两个物理光驱“丢失”!建议:换个高版本的或**虚拟光驱程序。   7.激光头老化   排除了灰尘造成的原因,如果光驱还不能读盘,煤气发生炉 很可能是“激光头”老化了。这时,就要调整光驱激光头附近的电位调节器,加大电阻改变电流的强度使发射管的功率增加,提高激光的亮度,从而提高光驱的读盘能力。   提醒:大家用小螺丝刀顺时针调节(顺时针加大功率、逆时针减小功率),以5度为步进进行调整,边调边试直到满意为止。切记不可调节过度,否则可能出现激光头功率过大而烧毁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