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学习板之模拟量处理

楼主(2011-03-06):
学习板最多支持2路模拟量输入,2路模拟量输出。因为学习板本身没有模拟接口,需要简单改造学习板才能完成,如何改造下文说明。如果是初学者,或者没有电子元件方面的知识请不要做这些改造,因为有损坏学习板的可能性! 模拟量输入学习: 模拟量位数是10位,量程,0~5V,PLC寄存器中范围是0000~5000 模拟量处理的指令: RD3A X1 X2 X3 X1表示模块号,这里设置 k0 X2 表示通道数,例如K0是第1路(AD1),K1是第2路(AD2) X3 表示存储寄存器,将读取的模拟量放置在该寄存器中,例如D100 学习板改造----我们学习板上面的插脚光耦IC11上,按了IC座,拔掉插脚光耦IC11,这时Y10,Y11,Y12,Y13就失效了。此时如果PLC程序中有RD3A,则自动设置Y13是AD1,Y12是AD2 电路内部的原理如图。 如果在IC11的2脚(Y13)接入一个模拟信号,就可以用RD3A读出模拟数据。 同理在IC11的4脚(Y12)接入一个模拟信号,也可以用RD3A读出模拟数据。 实验证明,模拟采集精度可达到0.1V精度,基本满足一个的工业需要。 模拟量输出: 我们使用的CPU本身不带模拟量输出,这里我们采用PWM转模拟量,具体的原理请看本文附录。 模拟量输出位数是12位,量程,0~5V,PLC寄存器中范围是0~5000 模拟量处理的指令: WR3A X1 X2 X3 X1表示模块号,这里设置 k0 X2 表示通道数,例如K0是第1路(DA1),K1是第2路(DA2) X3 表示PWM寄存器,设置这个寄存器可以输出一定频率的PWM波形 电路内部原理图纸中 Y11是第1路(DA1),Y10是第2路(DA2) 因为信号直接进入CPU,学习时切忌不可以直接把大于5V的电压接入Y12,Y13中。如果在工业中使用,更不能直接接入CPU,即使是小于5V的电压,Y10,Y11也是如此。 实例程序: 两路AD输出,两路DA输出,学习中可以不改造电路,也可以看到效果,运行梯形图可以看到D100值约为4800左右,这是两路AD悬空时采集的数据,如果修改D104的值可以看到Y11的灯在闪烁,修改D105的值可以看到Y10的灯在闪烁,证明PWM波形在输出中。

网友A(2011-04-14):
希望我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