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楼主(2011-03-09):
以前一直用的西门子和三菱,现在用户要一个CPM1A-40DCR-A-V1的PLC,又没说明书。 要编好程序给他, 1、0ch 地址是不是。0.00~0.11 1ch 是不是1.00~1.11 2、运行,好像没看到什么开关,只有在软件或编程器运行吗? 3、输入端中的COM,是不是公共接DC24+。输出所有COM是不是全联起来。接到 24V-, 4、光接了个220V,输出有24V吗?(没万用表在边上)输入和输出可用PLC本体还是用外给24V源。 谁有空解释下。。小弟不慎感激!!

网友A:
有管理员在吗??

网友B(2011-06-14):
1,是这样排的,omron采用十六进制排位,而后的几位则可以用做软继电器编程! 2.编程软件上有三种模式:编程、监控、运行,在试机时选择监控及运行模式! 3.输入COM接DC24V+,这款PLC是继电器输出的,输出COM可接+/-,或AC电源均可 4.DC24V电源可用本体的,也可用外部的,但本体的供给电流较小,一般用外部供给,两者最好不要交替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