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点胶机设计思路

楼主(2011-03-14):
上位机:主要解析G代码,并完成粗插补,能够根据加工数据,实时显示加工进度和加工数据。为了减少通讯量,要尽可能压缩通讯数据。

下位机:根据上位机的加工数据,完成精插补,控制两路步进电机联动。主要做直线插补,圆弧插补。根据胶瓶压力,调整气缸压力,使出胶量保持稳定

应用范围: 全自动点胶机系列,打标机,铣床等设备中 具体讨论和执行请关注本群

网友A:
G代码没接触过。。。

网友A:
还有,点胶机需要按照预先设定的N个位置点进行点胶,这些预设点通过上位机设定X,Y坐标??

网友B:
比如说从A点到B点,可能是直线走过去,也可能是曲线走过去,这应该是该系统的难点所在吧

网友C(2011-05-29):
其实我手头有个PLC程序 设备:某台资的点胶机 PLC:三菱FX3U PLC 马达:X,Y,Z三轴三菱MR-J2S-_A **:带MARK点识别,补正X,Y移动精度;laser来检测点胶面,自动反馈至机台,补正Z下降精度 只是碍于**原因不便上传

网友D(2011-07-18):
现在还可以参加该项目吗~~Q;303925689

网友E(2011-09-19):
怎么解释G代码是难度

网友F(2012-03-27):
Z方向没做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