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超时.请检查端口号、网络地址、波特率和连接的电缆的新问题

楼主(2011-03-15):
刚才看到有同样的贴,但我是把CPU224CN连接在USB/PPI+并接上电脑,我刷新后仍旧出现在(通信超时.请检查端口号、网络地址、波特率和连接的电缆)设置:本地连接:连接到:COM1,PPI:地址:0,超时:1S,CPU没有通电,使用的软件为S7-200编程软件MicroWIN4.0sp5,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

网友A:
首先确定硬件,也就是电缆有没有问题,最确定端口,波特率,停止位等等。 最后看看机型是不是对上

网友:
菜鸟上路中 CPU没有通电 当然不对啦

网友A:
菜鸟上路中 CPU没有通电 当然不对啦 191493303 发表于 2011-3-15 19:18:00
没有通电的话,那就。。。。

网友B:
谢谢各位的回答!小弟谢过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学习过三菱系统FX2系列的PLC,在现在学习S7—200时,发现有一类中断程序,我想请问一下指的是哪一类程序啊?嘻嘻,我是菜鸟勿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