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求大家对小弟指教!

楼主(2011-03-17):
1、我学习过三菱系统FX2系列的PLC,现在学习S7—200时,发现有一类中断程序,我想请问一下指的是哪一类程序啊?能否举例说明一下。或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料,谢谢啦! 2、我现在在学习的CPU224CN中标有DC/DC/DC表示CPU直流供电,直流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点是晶体管直流电路类型;这是不是说明在输出时只能接24V的直流,若要驱动交流电机,那么在电机的控制电路上用直流继电器来控制?还是说我可以直接在输出端的(M和L端子)上接上交流电,以便来驱动电动机呢?渴望求教!

网友A:
1.中断就是正在执行的工作丢下,临时做另外一件事,做完后,接着做刚才丢下是事。 2.千万千万不能接交流进去,要接也有中间继电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