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解密怎么就是找不到

楼主(2011-03-23):
找了很久就是找不到FX3U解密方法

网友A(2011-05-02):
FX3U密码有2级关键字,目前为止有人已经搞出来了,但都在收费。真正的高手也不屑解什么密,所以很少流传在网上啦。我接触解密纯属兴趣,通过研究解密对PLC的串口通信机理有进一步的了解,还可以扩展自己的知识面,实际上那种别人已经封装好了的什么解密软件最好不用,对自身没有一点提高。

网友B(2011-09-20):
有道理!坚决不要在用什么解密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