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omron PLC 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1-04-07):
各位高手,本人刚用omron的plc,有个简单的问题想问一下,我在线是Force了一个点,但把PLC断电后重新上电这个Force点就恢复了,我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个点在PLC断电重新上电后还是在force状态?

网友A:
补充一下:我的plc型号是cpm2ah-60cdr-a

网友B(2011-06-14):
您可以用断电保持继电器H区的位来编程呀

网友C:
好像在编程软件里的设定选项里,有符合你要求的,